USB口不能用

楼主(2008-04-09):
有片板在顾客拽拉USB鼠标后,就出现所有USB口在接入设备后都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会不会是IO出问题了

网友:
常见板子上的IO都不管理USB设备,以你说的情况来看,花上两分钟检查一下USB口线路以后,就可以宣判桥OVRE了

网友:
谁把你加的VIP?我派BOT太阳了他 !
应该是接触类的故障,看看USB口是不是有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