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灯常亮

楼主(2008-04-09):
一双捷SJ-61EP主板(815+82801+W83627HF)RST灯常亮,动主板有时能正常启动,不启时测RST针电压2.97V,跟电路有些找不到,帮帮忙吧,高手们,谢了!

网友:
偶有块845的板子也是RST常亮,不过启动时RST电压也就0.12V,一个个查过后发现I/O烫得很,不知楼主查过没?还有动下能正常启动会不会复位电路有虚焊.兄弟也是刚学不久,看高手怎么说吧

网友:
请检修复位电路,朋友们,具体讲就是查:I/O,南桥,时钟。
QQ:184494264

网友:
我的刚开始时RST针也是0.几,后我把能跟到的电路重焊了,上2.9V了,RST灯还常亮,帮帮吧.

网友:
谢了,南桥电路我不会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