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卫生间的灯电脑自动断电

楼主(2008-04-09):
奇怪啊是感应吗怎么解决啊

网友:
供电不足呀
换一下插坐

网友:
是所有的电都断吧  卫生间的电路可能有短路

或者就是哪个电源接头虚  找电工检查一下吧

网友:
应该不是短路引起的,是电线接头接触不良打火造成的干扰引起的。

网友:
如果卫生间的是节能灯,还要考虑是电磁干扰.
节能灯干扰太大,
电脑的电源抗干扰太差.

网友:
电脑的电源太烂了

网友:
我也觉的应当考虑电脑电源是否合格,判断是电磁干扰, 做着看

网友:
先换一个好点的电源试一下吧,改卫生间灯的事情是电工做的

网友:
应该是你的计算机电源不太好吧!

网友:
电源还可以啊是航嘉得没买多久啊大概3各月八

网友:
是不是你家闹鬼呀,强要小心哟!半夜把你给卖了!

网友:
插座好像没问题插再一起得路由器没跳掉啊就是自动断电后要八电源线拔了再插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