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总是报int13错误!哪一块出了问题?

楼主(2008-04-09):
很好的朋友把机器抱过来,首先说他的串口硬盘(西数160G)出了问题系统总是装不上,看了看板子华硕的,cpu3.06G,芯片组没有看(当时也怀疑他的硬盘出了问题根本没有怀疑到主板!)我用Ghost装系统不行,正常安装也报int13错误,因为是串口硬盘怀疑是BIOS设置的问题,可是所有的ide config参数都试过了都不行,换成兼容模式关掉串口,用我的IDE并口硬盘,试了两块(好的硬盘)同样不能GHOST和安装系统,这时候开始怀疑主板出了问题了。把有疑问的串口硬盘放到另外一块主板上可以正常安装系统和GHOST系统,拿回到原来的主板上仍然出错,基本上判断定是主板出了问题。
      我怀疑主板有以下几种可能:1、主板BIOS出了问题。2、管理串并口硬盘的芯片出了问题(不熟悉华硕的主板是否有专门管理串并口硬盘输入输出的芯片)。3、难道是南桥?
     我说了主板有问题之后朋友就把机器拿走了(因为自己当时比较忙)估计是去换主板去了!!
    各位高手遇见过上述情况没有?不知我的判断分析对不对!高手讲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个别的牌子的硬盘试试!
ASUS不要配WD的硬盘!
必要是更新BIOS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终极解决方案是更换其他品牌的硬盘!

网友:
声明:这个13错误和我无关 @
如果有问题可以咨询电脑庸医

网友:
呵呵呵!版主亲自出马解决不胜荣幸!谢谢先!!

网友:
有的华硕板要用原版 XP来安装!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问题呢?换一个内存试试,反正也不花什么功夫。

网友:
我猜测是硬盘的事啊!希望换个别的硬盘试啊!

网友:
华硕板子有好多就是这样用GHOST不能做,但用XP一步一步做就可以。

网友:
手里头配件太少!没有额外的串口硬盘试一下,可惜了,错过了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