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盘一个“S” 怎么修复

楼主(2008-04-09):
物品:
WD400LB-55DNA
故障:
全盘只有一个“S",没其他色块,50MS也较多,分区有点慢
测试:
用MHDD测不掉,也加不进去,用THDD也修复不了,用PCI3000的FORMAT TACKER 也修不掉它
结果:
跟进![/
color]
最佳答案
小赶赶
恩。..把G表清掉。.........内格一次。..应该是没问题了。有问题的话。在好好检测古件。写古件开SF..一般成功率高的。.不放试试看咯。
mhdd

网友:
恩。..把G表清掉。.........内格一次。..应该是没问题了。有问题的话。在好好检测古件。写古件开SF..一般成功率高的。.不放试试看咯。

网友:
估计P表出点问题的可能性大些。还是隔离掉算了,修起来麻烦还有风险。

网友:
有那么严重吗 只有一个S 耶 不修掉还是能用的啊 但这是个技术问题

网友:
做过SF没有呢? 西数很快的

网友:
看下G表多不多纪录
把G表清了
做内阁就好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G表满了 是在不行做一次内部低格

网友:
同意5楼的意见,清G表,做低格,肯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是用PCI3000 做低格吗? 具体是什么命令啊?

网友:
就一个 手工添加进去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