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COMS不记忆

楼主(2008-04-09):
东芝A50笔记本一开机提醒时间不对COMS电池电压低请按F1,设置时间后重启进入系统后关机,再起动,依然提醒时间不对COMS电池电压低请按F1,我换了电池后情况依旧,测COMS的漏电流为0.01MA,应该正常啊。跑电路发现,coms供电经一个复合二级管、电阻到达一个6脚小芯片,小芯片的2个脚与电阻相连,一脚接地,有两个脚分别和CM48UG-5GVC(64脚芯片)相连,另一脚通过2个电阻到小三极管,由于6脚小芯片无标示,根本无法判断好坏。只是在测与其相的电阻一端,当仅有COMS电池时电压为2.91V一接适配器就为0V。我对COMS供电电路总是不太清楚,对其与BIOS的区别也是不十分理解,呵呵,以前还老是认为COMS就是给BIOS供电的,现正在新手区学习,各位老大若有相关知识请一并告知

网友:
呵呵,没办法啦,我现在正加焊芯片

网友:
啊,还没人回复

网友:
COMS电路是集成在南桥里的,3V电池始终保持CMOS处于待机状态,
BIOS里集成了电脑起动程序。
回答的不好,请见谅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