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液很厉害的电容为什么测时数字也是迅速跳变到1

楼主(2008-04-09):
漏液很厉害的电容为什么测量时数字也是迅速跳变到1,和用好的电容测量没什么两样,这是怎么回事,有点茫然

网友:
你用什么万用表测量?容量大的电容充放电都会很慢的,漏液厉害在一般的万用表上看不出来的。

网友:
用的是数字万用表,测大电容250UF,220V的电容也是很快就直接跳到1。小电容也很快,是不是数字万用表没办法测好坏

网友:
跳得越快就是电容越小。所以这种电容虽然没有短路但是电容已经很小了的。

网友:
谢谢了,又让我学会了一招.......................学习中

网友:
你管它干什么
坏了就换。
要想那么多
自己都能沼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