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显示器管座

楼主(2008-04-09):
我的一台tcl m1554  15寸彩显 一开机就漠糊,过了十几分钟就清晰。不知怎么拆卸和用什么型号的管座?

网友:
找不到合适的管座的话,你自己动手拆开管座清理一下里面的锈斑应该可以对付一阵的。

网友:
谢谢

不过怎么拆卸?这显像管是单聚焦的,从高压包通往管座的只有一根白线,这怎么拆装

网友:
把管座上的聚焦线(可能还有根G2线)拔掉,再把管座焊下来,重新搞个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将管座上的聚焦线取下来,再用空针把管座的脚通开,取下管座拿去电子元件店比对着买一个同样型号的回来装上就OK!如果实在买不到同样型号的,那你就把旧的这个分解开,用无水酒精好好的清洗一下,再装回去还可以用好长时间(要看你的旧管座聚焦盒里氧化损坏的程度)

网友:
管座基本上都买得到的,只要管脚和大小一样基本上都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