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花屏,怎样判断是屏坏还是驱动板坏

楼主(2008-04-09):
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  机器型号 LXB-L17B,   屏型号: 现代  HT17E12-200
现在开机花屏,屏暗,全是竖的杂色细线,把屏线拔掉再试,白屏,亮度和普通正常屏不接驱动板效果一样
手上没驱动板试,那位老大修过这机器,是驱动板坏还是屏坏?请指点一下

网友:
那个就很难定位的了,这个现代屏本来故障率也不少的~~~~~~~~~~~
一片很普通的LVDS板就可以点这个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台同样的故障但和你的型号不一样,结果都屏坏,对于这样的故障判断,目前我只知道只能通过代换驱动板的方法去证明

网友:
替换法,
  换一下试试看,你手中没驱动板,那就找个屏来点点看!还是没有的话,本人没办法了
不过.
如果是别人修过的,
那就看看驱动板上面有没有跳线帽,
一个一个的试,跳线帽跳错了就像你说的那种效果!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较大,但最好先找通用驱动板代一下。

网友:
如果能有一种直接的测试法,可以判断是屏坏还是驱动板坏,那该多好啊。

网友:
我 不知道那里有这样的测试工具,有的话我也想要一个,希望知道的朋友给介绍一个。

网友:
还是找块板子试试,要不也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