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的电源IC代换问题

楼主(2008-04-09):
现在有很多显示器使用5SO765,DP104 DP904我发现这些芯片的引脚及功能完全相同,并且在不同的机器上有的能代换有的则不能,这些芯片除了功率不同外,还有哪些不同的地方,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的还有行同步脚的直流幅度不一样。比如5S0765代DP904,能点亮显示器,但电源和行会出现不同步现象。

网友:
期待更多的人出来 说                                      支持

网友(2008-05-30):
是吗?刚好一台联想的显示器用8S0765RC,不知用DP906,DP904C行不行。

网友:
DP904C能代换8S0765RC

网友(2008-06-29):
今天修一台美格770XC电源块损坏是8S0765PC用5G0765换上基本正常,但非常热,测3脚28-29V。看来两种电路有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IC资料,只要引脚和各脚电压相同都可以代用的!

网友:
彩显用的厚膜IC,引脚功能相同,也不一定好代换(在这个机子上可以代,到了那个机子不一定就可以)。具体要看电路设计的参数的。不同厚膜IC,只能在引脚功能相同情况下上机代换实验。

网友(2008-08-21):
dp904c的坏了 能不能用104c的代换啊...网上的说法都不一,有的说可以换,有的说不可以换,有谁换成功的吗?谢谢了,急啊~~~

网友:
代换是江湖维修之法。不要丢石头!!!-----我以前在台湾厂技术经理教训我们不要代换,换件要和原来的一样!!否则罚款

这方面可能要靠经验多些了,多做试验成功的就记录下来对自己有用。某二个电源IC能代换但不一定能适用到任何机器上。

网友:
楼上各位,强,看来学习还长着呢!!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2008-10-08):
我怎么问dp104代dp904后一点反应也没有,外围件全是好的呀??

网友:
彩显电源用的IC,型号繁多复杂,不同厂家设计的线路各不相同,使用的电源IC不同,最好是不要代用,市场上各种彩显电源IC品种较多,不存在稀缺短少,邮购也比较方便,没有必要去代用.

网友:
现在元件都可以买到,还是用元型号的要好些,因为很多元件的参数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再说搞清楚也没必要,我们毕竟是搞维修的,不是搞设计的。

网友:
可参看我的帖子"电源块5S0765的代换",我试过用DP904C不能代但DP704C能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