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故障

楼主(2008-04-09):
不上显卡,主板正常,检测卡的数字也走得正常,上了显卡以后,检测卡数字灯都不亮,电源,CUP,内存,显卡,都是好的,AGP电压也正常
这个问题该怎么去查啊

网友:
你怎么不先换个显卡试试,有的主板只能上AGP4X的,你上个8X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是呀!哪有问题先处理哪呀
不行,就换
不试怎么知道好坏呀

网友:
好了 ,谢了,拿错了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