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老是重启有可能内存时钟芯片坏了吗

楼主(2008-04-09):
就是那天发的华硕板,现在变成进系统重启,内存换了,硬盘换了,显卡也换了,系统也重装了,确定是板的问题,摸一摸内存槽旁边的时钟芯片,热的烫手,不知有没可能是时钟芯片坏了?
还有这板的USB口,IDE口坏了一般会是哪出问题啊

谢谢指教!!

网友:
估计是啊。仔细查查。。。。。。。。。。。。。。。

网友:
一般来说,应该不关内存时钟的事吧?
  你有不有在CMOS里看过,CPU温度是否过高
有时,CPU温度高会引起机器重启

网友:
散热方面的原因是有的  另外希望楼主检查一下 机箱面板 把开机 和复位键拔下来  开机试一试。

网友:
楼主你如果不进系统会不会重启呢?如果不会的话,
我想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吧,把那些个电容换掉吧

网友:
热的烫手就肯定不对,换个试试,不就清楚了

网友:
电源换过了吗?如果没换试下换电源。有时候电源供电不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本人就遇到不少。还CPU边的电容,和内存过的电容换了看。

网友:
如果在CMOS里都重启,建议查下电源和CPU散热,如果只是进入系统才重启,应该看主板相关的电压等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