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到内存时掉电重启再掉电

楼主(2008-04-09):
我有一块845gv的品牌机主板,现在问题是插诊断卡开机检测,跑到c1以后就掉电了,然后又自动重启,跑到c1以后又掉电重启。开始开始怀疑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可测周围的电路都正常。现在没什么思路了。望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电源看下,

网友:
查内存地址线中是不是卡有杂物
我经常遇到这种现象的

网友:
可以换个兼容性比较好的内存试下  清理一下槽子!

网友:
有酒精清以下内存曹  橡皮擦以下内存的金手指     量一下内存供电 DDR一代 2.5    2代 1.8V

网友:
先把内存清理一下,再换块好电源试试啊,最后不行的话换供电管吧,

网友:
既然检测内存供电是正常的,会不会是内存槽的针脚歪了之类的故障,检查一下

网友:
清内存槽
清cmos 放电
换电源/内存

网友:
就是一利不过内存的故障
新手区有专题帖子

网友:
可能主板没有电了,换块电池试试吧

网友:
谢谢大家,解决方法似乎已经找到了,只是一时间还没来得及试.等到解决了跟大家共同分享

网友:
不好意思啊大家,问题最终没能得到解决。不过谢谢大家,给了许多思路。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很难修,,我也碰到过。

网友:
换个I/O就好了   我修过好多了

网友:
可以换个兼容性比较好的内存试下  清理一下槽子

网友:
应该是在认键盘和鼠标,没有认到所以重起,
可能是BIOS问题,换个BIOS看看!

网友:
内存插槽可能是被养化了啊,用聂子刮刮吧,也许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
我也碰到!清内存槽!cmos 放电!换电源/内存!!

网友:
像清理内存槽之类的解决方法,当然在检查初期时已经都做过了。放电这些初都已做过,听某些朋友说一些主板是设成检测不到内存就会重启再检测,倒是觉得很有道理。只不过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上面孤帆的话觉得还是停有道理的。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很麻烦..的却很难修...

网友:
看来我还得买编程器

网友:
试验刷一下BIOS看看```有时候是BIOS错乱引起的```或者量下内存到NB的AD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