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书,还是不理解三极管的原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4-09):
我对三极管的理解,看了很多书,还是不理解原理.我的想法是;

基极是有一点空穴,将发射极的电子吸上基极并进入集电极.全是基极的作用.
电源补一个空穴进基极,基极就吸上多个发射极的电子,实现小电流控大电流. (这是为什么?补一个空穴能吸上多个电子)
空穴的移动就是正电荷是吗
.
电池正极送空穴出去,负极送电子出去.中间经过某物体,(某物体只要含有空穴和电子就行)这个物体中间再连上一根导线.形成两条路.就能放大吗?我认为电流放大一个是电源的功劳(提供能量)一个多出一条导线,(提供电子)导线越多越长,电子就越多.电流不就放大了吗?那还要三极管干什么?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模拟电子的基础知识,模拟电子的书里有!多看看吧!

网友:
还好我十几年前已经学过了,自己多动手测量一下和自制一些小电路玩玩。这样就会对三极管有所认识的。。。

网友:
LZ 我感觉学东西不要死抠他的原理。这样学的很累。首先大脑中要有个成型的走线流程。

能判断分辨出各个元器件的用途和好坏判断。在这基础上再研究它的所谓的原理

网友:
三极管,难啊.......................................................

网友:
...照你这样说,在信号上串联一个电池也能增强输出电流和电压罗?
但是,这样的输出有意义么?

网友:
三极管,原理,我92年就开始接触,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只知道他的性质

网友:
其实并不要对他的原理做什么研究
其实只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
修主板有这些就够了

网友:
首先应知道它是流控元件,画出它的原理图,弄清节的方向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
9楼和10楼说得不错。

网友:
做维修不要太钻牛角尖,懂得跑电路,知道它的特性,会测量好坏,就行了。

网友:
看死书害人,你是用的能判别三极管的三极性(基,射,发)就行了......

网友(2010-10-25):
你又不是做基础研究的,别费劲了,浪费时间。修板不需要知道空穴和电子的原理,直到三极管的作用,和怎么用就行了。

网友:
对于修主板的人来说只要知道怎么测量好坏就好 研究深了对自己来说只是在浪费时间 即使知道了有什么帮助没有啊 不会是把三极管修好吧 嘻嘻

网友:
钻牛角尖 能累死   楼主·

网友:
做维修的不要求对三极管的原理搞得非常透彻,只要搞清楚怎样去测三极管的好坏及三极管的作用就行了

网友:
会用就可以了,何必强迫自己了解原理?你是想生产三极管吗?

网友:
是啊  知道怎么 用就行 管怎么多干嘛

网友:
呵呵我也不懂这个来看看

网友:
能判断好坏什么沟道的导通条件就好啦

网友:
你不要记什么电子空穴啊,你只要记住三极管的三个工作状态:放大、饱和、开关就行了

网友:
多看书,模拟电路的

网友:
我觉得要很深入的去了解三极管还是去那个生产厂那去学习,在学校学了几年了,我只会用他,还不是很了解它。

网友:
其实我也很想搞明白是怎么个原理的。。。

网友:
三极管在什么电路下时放大这些我都搞的稀里糊涂的,有没相关的文章推荐下啊

网友:
楼主看来是做了很深的研究,支持一下。研究深一点只有好处没坏处的

网友:
它的工作原理咱们在实际维修中用不到啊,只要会测量好坏不就可以嘛。真想理解的话,去找本大一的数字电路看看吧

网友:
我也不懂呀。我现在只知道三极管有电流放大功能,还可以做开关使用呀。其它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