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按键盘,所有USB都失灵

楼主(2008-04-09):
一按键盘,所有USB都失灵

一按键盘,所有USB都失灵

Lenovo笔记本键盘与USB冲突,一按键盘,所有USB都失灵,好像没有电通过!
Lenovo笔记本键盘与USB冲突,一按键盘,所有USB都失灵,好像没有电通过!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问题补充:一开机不管进不进系统,只要一按键盘所有的USB就段电了,连电都没有,救命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
重新刷个BIOS看看呢,也有可能南桥虚焊了

网友:
这种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只有先换个南桥看下行不行.

网友:
开始研究本本维修了,可是不像修主板有那么多主板用,

网友:
有连电的地方,你先换个键盘看看行不行?然后再检查别的地方。

网友:
我同意5楼的想法...............

网友:
我认为你应该先易后难  不要把事情复杂化,先拆键盘不来仔细看看,再考虑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你应该先易后难  不要把事情复杂化,先拆键盘不来仔细看看,再考虑芯片的问题

北落师门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你不按键盘 USB 能用吗??  联想有的机器在BIOS里可以关闭USB 你看以下

网友:
1。先易后难  ,先拆键盘不来仔细看看,
2。做南桥了。
QQ:184494264

网友:
不错的贴,太喜欢了,大家都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