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C.MK8AS-754 的七彩虹主板

楼主(2008-04-09):
我朋友有一块C.MK8AS-754 的七彩虹主板
    认不到硬盘!  光驱也认不到
                数据线换了又换 ,  还那样

     我就给刷了BIOS 点不亮了    不跑码      急急急
             CPU电压正常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将BIOS刷回原来的(可在官方网上找到,注意版本不要错),如果点亮后还不认硬盘光驱.
1、测IDE第一脚复位有没有(3。3或5V)
2、查IDE到南桥有无断线
3、查IDE信号线连排阻入南桥,排阻有无断开或短路
4、南桥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