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擎775V88+只能上DDR266的内存,这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08-04-09):
请教大家个问题,华擎775V88+只能上DDR266的内存,说明书上说支持到400,可是插400或着333的条子就是跑D4,用266的装系统死机,内存供电测试没有问题,,内存槽边有个W83176R-733的芯片,查资料是VIA芯片组的DDR双通道的缓冲器把,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因该怎么处理??

北桥芯片是PT880  南桥是VT8237R Plus

网友:
好贴啊,怎么没人回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升级bios吧

网友:
测试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
看看有没有频率跳线
升级BIOS
查看是否为北桥空焊或不良

网友:
应该还没有出保吧
要修就是按不过内存来修拉

网友:
板子看了没有什么跳线,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也正常,BIOS升级到最新,还是不行,以前从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关键是用266的条子能亮,所以没办法了,

网友:
改过的板子吧   775的板子都能上DDR2的内存   怎么1代也能上啊~~供电也不一样啊

网友:
遇到过这种故障.
升级一下BIOS就应该好了.

网友:
清BIOS试一下,或者试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CPU啊?不过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楼主修好了告诉下啊,很想学习

网友:
内存频率上不去

算是内存不稳定的问题,查查是不是北桥或者内存供电滤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