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开机d3错误

楼主(2008-04-09):
V星845PE主板,P42.8G,512M开机有时点亮有时点不亮,出现“d3”错误,有高手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看一下PWN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问题 如不是它的问题 就应该是NB芯片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检查你的内存 内存槽  供电 时钟 复位 内存芯片  我肯定是内存方面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内存方面的问题,测一下供电,时钟,复位看看正常吗

网友:
D3是内存不过
具体新手区看帖

网友:
内存供电的问题可能性大(个人认为)~~~~

网友: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孤帆远影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D3 D4都是内存不过的.先看内存的2.5V正常不

网友:
谢谢大家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启动后CPU工作在1.4G。不知为什么?有没有办法让它工作在2.8G?

网友:
内存供电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怎么降了一半,外频不对啊(应该是200的)!

网友:
D3是内存没过。 看看电压正常不,边上的电阻什么的 最后刷个BIOS看看 再不行就北桥不行

网友:
楼主的板子是不是每闪重启之后说跑D3吖,这样的话我怀疑是时钟频率偏移了.

网友:
换几条内存试试,不行的话,要我就会刷BIOS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了,每次重启就D3,关了一会儿再开就能开了。

网友:
用力压下北桥~~看内存能过不~~试试。。。

网友:
1.D3 D4都是内存不过的.先看内存的2.5V正常不
2.用力压下北桥,看内存能过不,
3.查时钟 复位了.
4.换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