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级电源管理模式(ACPI)的疑问

楼主(2008-04-09):
前些天与人讨论时,提到一个直接按Power键关机是否会造成硬件损坏的问题,其中又分为两种意见:
(1)长按power键,会造成硬盘的加剧损坏
(2)短按power键,跟XP里面开始》关闭计算机》关闭 没有区别,不会造成硬件损坏(前提是在电源管理中设置按下电源键为关机)
以前所受教育都是说正常情况下不能按power键直接关机的,方式(2)中的方法是对于支持ACPI的软硬件系统而言,那么,现在的关机方式是否是多了一种选择呢?还有,方式(2)关机是不是和“开始》关闭计算机》关闭”这种方式完全无区别呢?

网友:
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以前说得开机状况下不能直接按电源键关机,主要针对的是AT电源,它是属于直接切断220V供电来关机的,这是硬盘还处于工作状态,相当于硬盘掉电很容易损伤硬盘,现在大部分用的都是ATX电源,需要按电源键4秒左右才能直接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