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8-04-09):
昨天接修一台明基17液晶显示器,拿来时客户说不加电,指示灯不亮,拆开后发现各组供电都正常,但按键板上的开关键和菜单键为低电平,断电后测量电源开关呈低阻状态,清洗开机键后机器使用正常,另外还修过一台DELL的(明基代工)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即通电-----断电------通电,经查也是开关按键的问题.清洗后正常.看来这将会又成为明基的一大问题呀!

    清洗有时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最好将所有按键都换成新的。除开关键外的其它按键严重漏电也会引起MCU不开机故障。

网友:
现在的按钮问题很多,不是明基一家。从这点来看并不能说明是明基又一大问题。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现在的按键质量真是不好说,不光在液晶显示器上,在其它的电器上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开关质量赶小日本的差远了哈!!

网友:
这只是维修的基本常识!
          呵,按键只是维修中常见的一例!
例为明基的通病!有点强制了.....

网友:
修到过,去掉一个按钮就OK了,呵呵,

结果收不了钱,只能换驱动板,

网友:
修到过,现在的按键质量真是不好说!!在其它的电器上也是一样的!
去掉一个按钮就OK了!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换了1个按键开关就搞定了.

网友:
为什么收不到钱,而要换驱动板,难不成是怕客户以为一个按键不值100元吗

网友:
我修好多自动跳菜单的机子 ,开始换了就好了,但是过不了几天又坏了,故障依旧。后全换了正常

网友:
现在的按钮问题很多,联想品牌机有很多都是这样的,有的一直是有调试菜单

网友:
我个人对明基很郁闷,真是垃圾中的垃圾!!!刚才楼主的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我换按键时完全换新,这是厂家的修理方法.

网友:
呵,开关键这问题怎么呢?易损部件,常要用到,用多就会出问题的拉!

网友:
我也换了一个开关,但是不能和客户直接说,要委婉,要不100元买个开关,没人能接受得了

网友(2008-05-10):
在维修时.小毛病一定不能当着客户的面修呀.这样客户看到你换了个小开关.哈哈.你想收100 他心里不平衡啊.

网友:
呵...楼上说得对.技术要过来,同时也要赚钱过生活.本来技术就是这样的,但是客户在心里上很难接受.开关不正常,就全换了,这样又不会再因按键的问题再会有什么故障出现,再一个人家心里她好受,一个五键的,工时加材料再上技术再再加固定开支:一百也不贵了。

网友:
今天来了个明基FP71G+  17液晶显示器,不加电,指示灯也不会亮!原来以为是电源部分完蛋!检查电源没问题,高压也没问题!怀疑是驱动板!天气又潮湿,烘一下电路板!连驱动部分也烘了一会!还是不行!最后查按键!晕...电源键坏了!用了点WD40,开机正常!明天找个开关换上!

网友:
值得学习,学习,本人有个好的见意,就是等客户走后,打按键修好,再告诉客户是驱动版的问题,然后再叫他买,之后换下好的自已以为后用!

网友(2008-12-14):
做人要厚道!
收百元大钞未必过了 点吧。
收个维修费80吧。

网友:
我都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WD40是什么呀?

网友:
原帖由
推广员
于 2009-1-6 22:25 发表
WD40是什么呀?
机油啊

网友:
现在明基和三星的都开始用触摸的了,
这个日子不好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