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坏了,诊断卡OSC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09):
各位大哥,845主板坏了,诊断卡OSC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要把你测量到的数据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一下,是哪儿不对,你只说OSC灯不亮,那就多了,IO,BIOS,供电有问题都会出现这种现像

网友:
张先生有个诊断卡代码,很好用啊,你可以看看啊,我刚看完啊,挺不错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诊断卡OSC灯 为基准时钟灯 一开机就亮始终亮 不亮为NQ BQ问题 除时钟电路本身故障外

网友:
十分感谢各位大哥 ,我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