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南桥好坏判断

楼主(2008-04-09):
请问:打PCI曹第14针对地值,是否可以判断南桥的好坏,这一针是什么定义?还有奇它准又快的方法吗? 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8187-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390-1-1.html
在这个坛子里有很多的介绍啊  你可以搜一下看看啊!

网友:
1)        L1117输出脚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姆
2)CMOS跳线中间脚(进南桥的针)对地短路
3)接ATX不触发南桥发烫 (排除网卡芯片原因之外)。
4)对于ICH4和ICH5来说,测USB接口的对地阻值也是很重要的测量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