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F2/648D跑D0

楼主(2008-04-09):
精英SF2/648D跑D0

一清华同方主板精英SF2/68D跑D0,测试卡除复位灯亮一下就灭其它灯都常亮。测CPU供电,时候,复位,PG都正常,南北桥供电都正常,测bios供电、时钟、复位也都正常,BIOS程序刷过故障一样,BIOS13.14.15.17脚有电压、阻值也一样,24脚有电压。CPU座、南北桥用酒精清洗过,CPU座也没有扩孔。压CPU座、南北桥点复位也是D0.   75232、网卡、声卡拆了故障一样、IO换了。有谁过这种板子,现在应该再怎么查?这一般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是cpu底座空焊  用底座测试灯 测一下看看
有的时候压不一定可用!

网友:
我也修过几块这种主板,这种主板一般会出现这种现像:1,北桥无供电,不跑码,换北桥供电管,问题解决。2,CPU座子有问题,加焊OK,3。跑41,换I/O,不行再刷BIOS,肯定能解决,4。还有一个就是给内存提供1。25V的八脚芯片,我遇到过,此电压有,但不过内存的现像,换之OK。
楼上的你可以看你是属于哪种情况

网友:
三楼的兄弟总节的挺好啊,我学习了啊,我相信楼主应该能解决问题了啊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板,情况一模要样,而且CPU无时钟(其他所有测试点都正常)结果花了一个上午修也没搞出来!最终的结论是南桥OVER,建议楼主放弃!SIS芯片这种问题很难修!

网友:
提个小小的建议 如果你那主板 灰尘很多的话 你清理下 插槽看看 或多换几个 内存 试试在

网友:
灰尘那垦定是没有的了,吹的干干净净。cpu底座用测试灯测过都亮。是不是只有南桥或北桥挂了。版主们应该修过很多这种板子,SIS的板子没有通病吗?

网友:
CPU座 是无针的那种 怎么加焊啊 说说要领

网友:
测一下座子吧。清华同方,修的大多是座子空焊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北桥芯片空焊引起的,因为我公司也有用这款主板,好多都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三楼的兄弟总节的挺好啊,我学习了

网友:
三楼的兄弟总节的挺好啊,我学习了换一个就ok

漫天飞 -3 恶意灌水 你学习了什么了 ~~

网友:
我也是D0,但我清一下BIOS就好了,关机再开又不行了,又成D0了

网友:
我碰见这款精英的好多都是CPU底座空焊

网友(2008-05-10):
就是 ,SIS的板板真难修............我手上有4块 都是 D0,  有一块刚才翻出来看了看。 ....  CF,D0.........谁修过?

网友:
我的SF2/648D就是跑DO点复位有时00有时DO,

网友:
修SIS 的板子  时刻准备着 打BGA
ECS 的这款板 CPU座的损坏率 较高 北桥芯片损坏也较高
南桥要是 963L的 损坏较高。

网友:
压下CPU坐座 这种板修过N块了  大部分CPU底座空焊引起的不良

网友(2008-07-16):
昨天接修了一块,检查为CPU座空焊,晚上拿回去加焊后正常了一次,关机再开就不行了,一直D0,

网友(2008-08-21):
精英的主板大部分都要做BGA`精英的就是垃圾

网友:
我有两块都是DO啊,

网友:
精英SF2/這板子cpu座虛焊佔大部份,很令人頭痛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CPU供电正常,但有供电MOS管短路,换了上电就烧,供电芯片也换了一样烧,于是上论坛看看,发现5楼的兄弟说南桥挂了,于是检查了南桥,果然挂了!

网友:
上次我也是修这块板, 原来的CPU是P4 3.0的. 我换个C2.0 上去..开机有显示了.
还以为好了呢,再重开几次也是DO.  才晓得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有没有地方罐水啊

网友:
BZ找个 地方罐水啊

网友:
这板坏的很多啊  我手上都有5-6块了 都没搞定

网友:
我遇到也是这类板跑D0,不上CPU风扇跑D0 ,装了风扇就过了...可能是装风扇后把虚焊的部分压住了...不管了,装好后怎么动他还是能用,能不加焊就不加焊了,这东西把握不是很高

网友:
sis648 90%都是cpu座子虚焊。没焊点可以拿电炉子烤

网友(2008-10-10):
还是有灯座测试一下U座吧,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2008-12-11):
问题、还没解决。。哎。我也有块。精英648D就是跑D0

还没坏时。都是读内存不行的。。当然内坏了。换内存就不行了。。

网友:
精英的方板老出这种问题,开机就C0或D0,其他电压复位都正常,有时候用ISL6556BCB的478板子爱出现核心供电只有1V左右的现象,其实电源IC是好的,就是找不出毛病了,挺烦的。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