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打印机维修心得

楼主(2008-04-09):
1、打印机在通电后根本就无法工作。

  对于此类故障我们首先要确认打印机的电源开关是否已置于“ON”上了,如果已置于“ON”,那么您就要检查电源线和电源插头以及电源插座是否良好,如果均无异常但仍不通电的话您就要检查一下所插的电源插座是否有电且电压是否正常(用测电笔即可),以上这些方面如果全没有问题的话,您再查看一下打印机的保险丝是否已经熔断了(要先断电才能查看),如果未熔断或已熔断但换新后再次熔断的话,那么就是打印机的电路部分有短路性故障了,这时您如果不能发现有明显损坏的元件的话,那么就要找专业维修部门进行维修了。

2、打印机无法打印电脑中的联机内容。

  对于此类故障我们首先要检查打印机是否已处于联机状态,然后再检查该激光打印机是否为系统默认的打印机——有些软件会虚拟一个默认打印机出来(比如某些传真软件),这时您只要在“打印机”文件夹内更改一下默认设置就行了,如果还不行的话您可检查一下打印机的驱动程序是否安装错误或已经损坏或已丢失,如果重装后无效您就再检查一下打印机的电缆接口和计算机的连接是否有误或连接数据电缆是否有故障——您可进行一次自检打印,如果不能打印出来就证明可能是打印机内部电路有损坏的部分了,这时您就最好是找专业维修部门进行维修,如果能打印出来就证明是数据电缆或接口出了问题,这时您可换一条新连接数据电缆试试看。当然,有时中了某些针对打印机设计的病毒也会导致该故障,所以您也要用杀毒软件进行一下查毒试试。

3、打印联机数据时不能完全地进行打印。

  遇到此类故障时您可先看一下面板上的“Form Feed(出纸)”指示灯是否已亮,如果亮了的话,那么您要将打印机离线,然后再按“Form Feed”键打印剩余在打印机缓冲区中的文件;如果打印机没有显示任何信息而数据仍未打印完的话,那么您就应该检查一下用户软件是否存在错误。

4、打印机无法进行自检打印。

  对于此类故障我们首先要检查打印机在选择自检菜单项时其是否处于离线状态,如果正常的话就检查一下纸盒是否已经安装好且纸盒内有没有装好纸张,如果以上均无问题的话您就再检查一下打印机顶盖是否关紧并检查机内有无夹纸现象,当然,如果打印机的控制面板上显示有信息的话,您可针对信息字样先解决相应问题。如果您实在找不到故障点那就找专业维修部门帮忙吧。

5、打印机出现夹纸现象。

  夹纸现象是激光打印机最为常见的故障之一,而且产生打印机夹纸的原因也比较多,但多数情况下都不会是什么大故障,所以在打印机出现夹纸故障后您并不必手忙脚乱的,取出被夹纸张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先打开打印机顶盖并取出碳粉盒,接着再拉出纸盒,然后再将被夹的纸清除出来就行了。

  虽然被夹的纸张已经被取出来了,但在很多情况下还是会再次出现夹纸现象的,所以我们要将故障的根源找到以根治夹纸故障,通常导致打印机夹纸的原因可能是软件的设置有问题,比如在软件设置中设定的是A4尺寸的纸张,但纸盒里却装了其它尺寸的纸张,这样必然就会发生夹纸现象;另外,如果您忘记关闭打印机背部出纸槽盖板的话,打印机就会发出夹纸信息,但此时并不一定会有纸张被夹住;当然,由于纸盒通常一次只能装100张纸,所以如果纸盒中装的纸张太多的话就会阻碍打印机的自动取纸过程,从而就非常容易产生夹纸故障;还有就是如果纸张太粗糙或太光滑或未将纸角压在纸盒的金属夹片下的话,这些纸张就很难顺利通过打印机内的走纸通道而势必会造成夹纸故障。好了,知道了具体原因后,只要做相应的简单处理就OK了。

网友:
HP打印机维修方法

 一日,升级BIOS后,原先用得好好的打印机罢工了,并且连测试页也不能打印。正常情况下,BIOS升级后,外设应该工作得更好才对,但目前出现了这种情况,令我感到束手无策。经用各种方法修理?均无功而返。无奈,只好停用打印机。
  又过数日,重装Win98系统。安装完成后,胡乱打开了几个安装光盘内的文件夹,忽然在other\misc\epts目录下,发现了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文件epts.exe。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打开说明文件readme后,我眼睛一亮,原来这个epts.exe的全称是Enhanced Print Trouble Shoot,是一个专门用来诊断打印机故障的工具软件!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于是,马上把epts.exe拷贝到C盘,运行之。怎么?不能运行?后经仔细查看错误提示文字,才知道这个“打印机故障诊断程序”共由五个文件构成,运行主文件epts.exe时,其它文件必须与epts.exe位于同一目录下。于是我又把dxdll.dll、pts.bin、pts.hlp、readme.txt一同拷入C盘根目录。再次运行epts.exe。此时,屏幕上打开了两个窗口:打印机故障诊断窗口和打印信息显示窗口。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发现前者是epts.exe的工作窗口,打印机的各种故障就由它来诊断、排除;后者则显示打印机的各种参数设置,譬如:打印机端口、驱动程序版本、打印数据格式及IRQ中断号等信息。恰当地使用这些数据可以加快你诊断、排除打印机故障的速度。在打印故障诊断窗口中,EPTS采用交互的方式来与用户交流,首先询问用户的打印机遇到了什么问题,并列出几种主要的打印故障类型,譬如:完全不能打印、只能打印一部分、打印文字或图像扭曲、打印乱码、打印字体与设置不一致、打印图像颜色与屏幕显示不符等几大类型。就我遇到的故障来说,应选“完全不能打印”项。随后,EPTS又弹出对话框,询问更加详细的情况,包括:询问打印机指示灯是否亮、数据线是否接通、打印驱动程序是否安装等等。屏幕最后一行的询问是BIOS中打印机
端口模式设置是否正确?并提示说有些打印机必须使用特定的端口!我突然回忆起前些天检查时,漏掉了BIOS中打印端口模式的设置,赶快重启电脑,进入BIOS,发现打印机端口模式设置的是“ECP(扩展型并行口)”方式,而我的这台打印机说明书上说,并不支持“ECP”方式,于是我试着将它改为原先使用的“Normal”方式。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好打印机。谁知一试,一切OK!并顺利打印出测试页,打印机又恢复了生机!
  经过一番思索,我终于明白了故障原因:原来BIOS在未升级时,“打印机端口模式”设置的是“Normal”,而在升级后的BIOS中,此选项的默认值为“ECP”。我想可能是因为目前流行的打印机端口模式是“ECP”的缘故,但我的老式打印机并不支持它,所以产生了前述的故障。
  为了使大家都能得心应手地使用EPTS来诊断打印机故障,我把EPTS命令的格式及参数总结如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此命令格式及参数可以在“开始”菜单的“运行”文本框中使用)。
  格式:EPTS [/rn /ry]?[/sa /sn /sy]?
  各参数含义如下:
  ①/rn :不显示引发故障的情况列表(缺省值)。
  ②/ry :显示所有可能引起你的打印机所遇到的故障的情况列表。
  ③/sa :启动EPTS时询问你是否检测打印机目前的状态。
  ④/sn :启动EPTS时不检测打印机状态。
  ⑤/sy :在屏幕上显示EPTS检测到的打印机状态(缺省值)。
  例如:我们在“运行”文本框中键入EPTS/sn ,EPTS启动时,将不检测打印机状态,以加快启动速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EPTS每次对打印机故障诊断后,它会自动将故障现象、故障原因和解决办法都如实记录下来。当你再次使用EPTS诊断打印机故障时,它会参考以前的记录以加快排除故障的速度。EPTS特别适用于遇到打印机故障的新手,在它的帮助下,我们一般都能顺利地找到并排除打印机的各种故障。被打印机故障困扰的朋友不妨一试。

本文来自: 来源龙腾电脑维修网(www.3671041.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3671041.com/Article/hard/dayin/200803/9209.html

网友:
经验,定一个  ,谢谢 :victory:

网友:
格式:EPTS [/rn /ry]?[/sa /sn /sy]?
  各参数含义如下:
  ①/rn :不显示引发故障的情况列表(缺省值)。
  ②/ry :显示所有可能引起你的打印机所遇到的故障的情况列表。
  ③/sa :启动EPTS时询问你是否检测打印机目前的状态。
  ④/sn :启动EPTS时不检测打印机状态。
  ⑤/sy :在屏幕上显示EPTS检测到的打印机状态(缺省值)。

这段不错,以前还不知道!

网友:
学习了呵呵都是老鸟了真的很佩服你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贴啊,新手学的就是经验啊。我也正打算学打印机维修啊。

网友:
这玩意对于我这种新手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