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显示按DEL设置BOOS那个界面显示器就没显示了

楼主(2008-04-09):
昨天来了一台机子   开机显示到进入BOOS设置那个界面就没有显示了     诊断卡停在26不动       找了半天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哪位大哥知道告诉我一下   急

网友:
先查一下显卡是不是有问题啊!!!!最好先换一块

网友:
显卡没有问题   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重刷一次bios试试嘛!
一般问题就会解决!

网友:
显卡、内寸、CPU先换的试一下,今天就遇见了个DELL640M,开机3个指示灯亮一下就断电了,怀疑主板有问题,换了一下零件试了试,CPU完了,郁闷 ,双核的啊,幸亏还在保内,要不就亏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6是你显卡的问题啊。。。你可以重新插一下你的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