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469ta

楼主(2008-04-09):
请问版主:视放LM2469TA能否用LM2439T代换??谢谢了!!!!!!!!

网友:
LM2439T和LM2469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是LM2439与LM2469相关资料,你自己对比看看,能否代换: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可以代换。

网友(2008-08-17):
可以的,我都有换好几台了

网友:
也可以用2470代换

网友:
用LM2467可代。

网友:
噢!可心换么?我只知道LM2439和LM2437可以代换。以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