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关键测试点

楼主(2008-04-09):
开关电源关键测试点.............

网友:
看不太懂啊。楼主。能不 能多弄几张图。   搞几张正面的撒。

网友:
这感觉应该是液晶屏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
是液晶的电源板啊 楼主发错板块了啊

网友:
是电脑台式电源还是液晶的电源板啊 ?楼主
QQ:184494264

网友:
  是呀 请楼主说清楚

  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这是什么电源板,能说明一下,我们好能学习一下,但也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有线路图就明白多了。

网友:
看样子不象台式电源,可能是液晶电源

网友(2008-08-12):
有更复杂和详细的解释吗?这块好像没有实际维修过程遇到的开关电源复杂啊!

网友:
有些开关电源,整流滤波后有300几伏的正常电压,但负载输出或变压器逆变后的交流电压没有,有知道为什么的吗?

网友:
今天修的一块打印机开关电源板,上面没有开关集成块,但是开关变压器附近有一部分密密麻麻的电路,上面都是电阻、三极管和稳压管,请问有知道这部分通常起什么作用的吗?是不是开关变压器输出的控制部分?

网友:
有电脑开关电源维修图解及原理的相关资料,可以放上来大家共享的吗?

网友:
对新手非常有用,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