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电源+3.3v和+5v电压不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09):
我的长城atx300p4电源+3.3v和+5v最近电压不足,反复引起电脑重启,+3.3v电脑bios和everest自测出来只有2.7v,+5v测出来只有4.7v,+12v和-12v正常,以前被雷击过,但是电源肉眼没有看见元件有被烧的痕迹,交流电是正常的为~238v,清理电源灰尘后又暂时能用了,电压足够,请问是什么原因?麻烦大家给个检查思路。

网友:
会不会是虑波电容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会不会整流二极管的问题啊!

网友:
+3.3v和+5v都是同一线路输出的.3.3V是由5V那里分流而来的.但是有很多的电源再空载是电压是有偏差的.

网友:
电源在空载的时候都会偏低一点点,但看你报的电压值好象是低了!重点查整流管,电解电容,取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