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 没有高压的故障

楼主(2008-04-09):
今天接一批优派的显示器都是19的(E90f)其中一台现象是这样的:
指示灯亮,无显示,开壳后,测量二次开管的D极电压为58V,B+为58V原来是没有升压,
二次开管,升压管,行管暂时没找到坏件,后来又测量发现58V的电压并不稳定,上下有零点几伏的跳变,不注意还真没发现,后来测得其它几组电压都有跳变(只有-13V不跳变)
把二次升压管拆去后测量还是没有升压不过有61V
又把6。3V断开后,跳变消失
但是还是没查出哪个地方坏的,是不是6。3V这路有问题呢,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问题出现在哪个地方
显示器

网友:
老大啊,帮个忙,把我给愁死了,后来我在灯丝供电那路上找到两个小三极管(D882),位置就在去尾板排线的前面,第一个管,它的E极是接个8.2欧的电阻接地了,我把这个脚悬空之后,通电大概一分多钟后可以启动,启动以后各路电压都正常,能亮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换6.3V滤波电容试试看。。。。。。。。。。

网友:
你已经找到故障点了。只需要查出坏件就OK了。修到这种程度不会修不走了吧。

网友:
希望你早日解 决这个问题

网友:
大哥啊,还没解决啊,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还是没找到坏件,不明显

网友:
感觉你说得不是很清楚,
如果没有高压,本来二次电源就是没有升压的,不用钻这个牛角尖,
如果是你说的二次电压有跳变,这有可能是高压包引起的。

网友:
修 显示器 思路一定要清楚 既然你已经查到 故障点了 那为什么不再仔细检查 所损坏了原件呢?
不要一味的 依赖别人 别人之会告诉你个大方向 剩下的就要靠你自己咯

网友:
楼上的哥哥说的是啊,不能一味的依赖别人,此机故障已找来,真的是6.3V的滤波电容出了问题,只是它藏的太隐蔽了,没有发现看来粗心也是维修中的一个大忌讳啊

网友A:
我想也是啊 已经找到故障点了 就再仔细的查查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