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A主板档C7 急急急啊

楼主(2008-04-09):
今天接到一块精英915主板 故障为检测卡走到C7报警 5声左右刷BIOS  换IO故障依旧  向大家求助中  内存换过   内存电压2.58

漫天飞 -3 发贴先看版规 ~~

网友:
清洁内存槽
加焊上拉排阻
按压北桥
打内存的AD线

网友:
谢谢版主  查出来了   DD2有数据端短路了

网友:
打内存的AD线是什么意思啊!大师?

网友:
AD线为数据地址复合线,是PCI的.内存没有
打阻值可判断SB的好坏

网友:
AD线 应该就是 连接南桥和北桥的地址线吧??

网友:
C7是北桥和内存、CPU这间不过了,
1。按北桥
2。CPU座加焊
3。内存接口测AD线阻值
4。时钟电路

网友:
7楼回答的很精确了,,

LZ不知道的话就真的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