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SI-AM2,型号k9v neo-v主板故障

楼主(2008-04-09):
一块MSI-AM2,型号k9v neo-v主板故障
情况这样的。能跑正常代码。就是不显示。
PCI-E的显卡插槽,显卡换过了。.还是不行.怀疑是BIOS.
哪位大哥能传一份这样的BIOS给我呀。谢谢了。
显卡

网友:
PCI-E到北桥的耦合电容

网友A:
BIOS去V星官方下载就行,注意版本不要错

网友:
V星官方网站就有 很好找的 !!!!!!!!!!!!!如果刷BIOS还不好 估计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郁闷了。
有几块是这样的问题。....模糊.......

网友(2009-08-17):
把网卡芯片取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