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捷回写ATA时候的报错??请兄弟帮忙

楼主(2008-04-09):
ST 7200.7的盘  回写ATA的时候显示如下:
                                                                       Invalid value : 0xF6B8
                                                                       Value bounds :
                                                                       dec:58118 - 58245
                                                                       hex:E306 - E385

                                请懂的朋友帮帮忙!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小弟先谢了啊!!!

网友:
用WINHEX编辑原始的ATA
看文件头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更换其他的ATA测试

网友:
兄弟   能讲详细点吗?不懂啊 !!!!!!!

网友:
自己顶上去  !!没人说说怎么解决吗 ????急死了!!!

网友:
如果只选要写的文件后,不选上面要回写的项目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2008-05-29):
如ATA正确的情况下,跟本就是写的方法不对

网友:
看样子不是ATA文件问题,是写的方法不对。如果有LDR的话,用LDR写吧,飞快,两秒完事。选好ldr文件,只在ATA那里的保存到硬盘打钩就行了

网友A:
我修F级,只要回写CERT TABLE  靠的住的要出现LZ那样的报错提示
换固件也没用,有时即使是原盘备份的写进入也一样出现这样的报错提示

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没明白怎么个意思,
7200.8和7200.9包括以上的盘,ATA(固件信息)有可能延伸到下一个盘面,我记得3K说明书里有这一句
还有SF过程中的偏移,有可能延伸到下一磁头
自己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F级,只要回写CERT TABLE  靠的住的要出现LZ那样的报错提示
换固件也没用,有时即使是原盘备份的写进入也一样出现这样的报错提示

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做F级的时候不要选保存到硬盘试试,只选保存到RAM。我做F级还从来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的是2.21的
连LDR都加不了

网友:
F级本来就是固件区有问题,还想写东西进去,肯定不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