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T硬盘SN号的意思。

楼主(2008-04-09):
我一个ST.7八十G的盘。SN号是  5MR是两个头的。
我现在砍掉一个头。怎么改 SN的一个头呀。谢谢。

网友:
容量改成原始的1/2!
其他的都不变!

网友:
西捷 SN 前4位的第3位带表磁头数 X代表一个头 V代表2个头

网友:
5MR R 2个头  5MQ Q 3个头  5MT T 4个头    砍了一个头只要把容量写成40G 清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修该SN砍头是不行了,要么用Y指令,或者修改SN后跑N2,

网友:
我的一块.9的盘加LDR从N2跑

跑着跑着Type=FF,然后就停掉了

网友:
恩。谢谢各位了。...已经知道怎么改了。..F.是一个头。改了在跑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