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A主板档C7 查出来了

楼主(2008-04-09):
终于查出来了 用阻值卡打阻值 数据线有几组短路了 谢谢 版主夜雨十三天的 回复 我是根据他给我的提示判断出来的 第张图片的几个数据线短路了
主板

网友:
过程和结果呢,详细写一下流程,会更好,OK

网友:
对了,数据线的好坏判断,就是判断对地有没有短路吗?不知道怎么测?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有阻值卡有量卡上面的每条AD线对地阻值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