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死机

楼主(2008-04-09):
我这有一主机,不上网的情况下怎么玩也没有事。可是一上网不到5分钟就死机拉。
系统重做的
电源换过拉
内存换过了
。。。。。。
反正就剩下主板拉(确定是主板的故障)。
声卡是集成的---已经在cmos里关掉拉
网卡是外置的---已经更换过了

散热问题是不存在的

郁闷!

网友:
南桥管PCI设备的,用的是PCI网卡上网会死机,请确认网卡是否坏或与主板不兼容(3Com网卡多),网卡没问题就是主板,刷BIOS一下,不行为PCI到南桥有断线或南桥坏!

网友:
bios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关吧
南桥~~我考虑过  。。。可是。。。
南桥坏,在我们这就代表着得了“癌症” 而且是晚期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漏电?楼主可以查一查,实在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
漏电?
那怎么查?
看电容? 电容是好的啊, 一点也没有鼓啊(没有鼓坏的可能性很小啊)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NQ虚焊,加焊NQ问题能解决~~!

网友:
楼上说的NQ代表啥意思?请赐教,偶真的不知道哦,谢谢

网友:
中毒了,杀毒,打系统补丁

网友:
主板 显卡 驱动是否装错。。。。。。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主板拿到我们自己店里怎么测都正常!只要装到主机里就死机!在我们店里裸奔也正常!换我们自己的主机箱正常!换人家的主机箱就死机!而且人家拿回去就死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想通!!

网友:
1。软件,中毒情况
2。硬件,网卡换一个,调换下PCI接口位置
3。南桥坏的可能异致
QQ:184494264

网友:
中毒的可能性有点大,有些毒需要格盘!再就是看你打开的网页是不是被挂马了

网友:
前两种情况已经排除了
我现在也是认为南桥的是
可是我们这维修南桥的技术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