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接上PCI-E显卡就跑C1

楼主(2008-04-09):
升技939主板.K8N
不接PCI-E显卡就跑码正常, 接上PCI-E显卡就跑C1,,接PCI槽显卡有显,,有朋友遇到过吗?
显卡

网友A:
我遇到过,冠盟865PE主板,不上AGP显卡,只插内存和U,跑C1,插上显卡跑25!

网友:
PCI-E供电不足有这种情况,查下PCI-E供电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显卡测试过了吗 还有显卡槽里有没有短路

网友:
桥虚焊了, 加焊试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