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供电不对的问题

楼主(2008-04-09):
华硕P4VP-mx主板,供电场管有2.5V输出,内存测出只有1.4V,负载电压0.65V.请问维修思路。另外他有时偶尔会好。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一下1.4V是从哪个场管输出的

网友:
测量一下哪个三极管是个内存供电的,找出之后,测三极管的阻值,看看阻值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最靠进内存槽附近的哪几个MOS管的电压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