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锡问题

楼主(2008-04-09):
为什么有些帖子里说在元器件被焊下来的时候要清洗掉残留的,而有些帖子里则说不要把主板上的那些锡让烙铁给带走了,就是元件焊上去还是用残留在主板上的那些锡.是不是焊接不同的元件上锡是不一样的?

网友:
帖子上说的对,那要看你怎么用,清除主板上遗留的錫是为了方便焊接元器件,而不清除残留的錫也是为了方便焊接元器件,怎么用因人而异,你觉得哪一种方便焊接元器件就用哪一种方法

网友:
哦 是这样子地
那这2种就是没有优劣之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