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ST 回写时报错!!!

楼主(2008-04-09):
回写ATA时候   LOG中 报错:

Phantom error : Surface writing error
HDD reply :

    Code - 03  Track 000F.0.002  Sns 000  Rty F7FF.FF.80FF  Rtf 1800  LBA 00000000

Description............................. : Err 03 -> Calculated CRC doesn't match

请帮忙啊

网友:
看下你的盘做SF流程是不是很多没做好

网友:
谢谢版主  这是因为SF流程不好的原因的吗     这个盘是做到4F的    你的意思是说中间还有好多流程出错了

网友:
Surface writing error
写错误?
你做F级修复吧~ 重新校准吧!
不行就换固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