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今天没修好的一片MS6566E---求助

楼主(2008-04-09):
今天接了一片MS6566E ,上假负载 一切正常 ,上CPU 无供电 ! 加焊座子, 不行 .. 又加焊 , 还是不行 ,而且CPU的时钟也有一个没了{本来都有的}. 郁闷 哈
客户拿走了
没法研究
了
[
]
cpu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俺觉得应该查下供电的场管,可能是带负载的能力差了!!!

网友:
上CPU无主供电的时候,VID信号是多少?

网友:
VCC_VID 1.2V 正常 . MOS管 用散热片盖着 好麻烦
明天再弄

网友:
对了 补充一点 没加焊座子以前,上假负载 都正常 而且有复位 , 上CPU 无供电 ,当然也无复位,但用手按CPU 就有复位了 , 加焊以后用 手按 也没复位了

网友:
这种板测试的时候最好用2。0以上的U测试,

网友:
应该是座子虚焊的多吧!!!!!!!!
搞开上面的盖子看看了!

网友(2010-01-20):
怎么样,解决问题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