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基本条件满足但短接后风扇不转(已修复)

楼主(2008-04-09):
一长城250S通电后风扇一下不转,查紫线5V,绿线3.6V,494  4脚4.0V短接后变0V,8、11脚2.0V短接变1.4V,12脚供电12V,各电容较新,无鼓泡现象,发现8  11脚对地阻值比正常值小的多,又查8 、11脚相连的C1815各脚间无短路,与8、11脚相连的小电阻也没有量出有短路,换过494无果.帮个忙。

网友:
有些电源是要接负载后才会正常工作的!不知道你的电源是不是属于这类的?

网友:
故障定为:8、11脚输出电压过低
查与8、11相连的四个二极管没问题,换8、11相连的两个推动管(拆下过量脚之间阻值与正常的C1815不一样),换C1815附近的1uf 50V 、47uf 50V两电容,通电 短接OK
教训:之前也拆下C1815后量没有短路,就认为没问题了,其实是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