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个DDR1-256M双面266MHZ的SPD!

楼主(2008-04-09):
有的给个啊。谢谢了。。。什么牌子的都得。最好给多几个牌子的。

网友:
芯片的型号啊
只有说出芯片的型号才可以的啊

网友:
内存芯片型号:S80016VH7TW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型号的  所以我就想随便找个266MHZ的来刷咯
    256M双面266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