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 TX36D72VC1CAA 替代品 SAMSUG LT141X4-156 Dell CPX

楼主(2008-04-09):
SONY FX11V 的屏坏了型号Hitachi TX36D72VC1CAA .
请问这个屏是30pin,还是20PIN的? 是否可以用其他的14.1的屏代替.?
谢谢!

网友:
SONY的屏可能会有点麻烦,最好找SONY机上用的

网友:
30PIN 20PIN你拆下来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么?至于代换 先看定义一样的话就直接装 不显示的话就换解码芯片

网友:
是20pin的, 哪里能查到这个型号的LVSD的定义. 我只找到TX36D79VC1CAA的手册.

网友:
换了一块DELL CPX的屏-SAMSUMG,  LT141X4-156. LVSD口通用. 直接插上去就能用, 显示正常..
只是背光部分有些不同. LT141X4的高压条在屏的背面, 和TX36D72VC1CAA不同. 灯的卡口不同, 改了一下. 现在修好了.
两个屏的外形尺寸一样, 包括固定的锣丝空.
估计20PIN都通用. 只是灯的卡口不一样.

谢谢, 个位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