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问题

楼主(2008-04-09):
我的表是9208的,其他功能我都懂,但是有个叫LOGIC的功能,据说是通断测试,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有没有详细说一下,我测通断一般用二极管档的

网友:
逻辑测试只测量电平高低吧?!

网友:
好象是的,因为又好象不是,有两个箭头向上向下的,看起来好象是电平显示(我测高电平显示1向上,低电平也显示是1,向下,但是有滴声,还可以测通断,通的就响,但是也只显示1,不象二极管档)
随便说一下,刚才有个新用户是叫:张先生,我看IP和防可差不多,禁了

网友:
这个表(新乐9208)看来性能还不错,我买了好几年了,当时买的是120元,平时用的多是9205,都用坏了好几个9205,但这个表照样性能很好的,新手可以买这个型号哦,功能有:二极管档,200,2K,200K,2M,20M,200M的电阻档,200M,2,20,200,100的DCV,20,200,750的ACV,2K,20K的频率表(Hz),2N,20N,200N,2U,20U的电容表,LOGIC档,200M,20A的AC电流,20U,20M,200M,20A的电流表,温度探头和温度档(测试和主板内部显示温度相差不到半度),还有HFE档,我查了现在的价格居然才60多元,说性能和胜利的9808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