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常见故障解决

楼主(2008-04-09):
显示器常见故障解决

这是我对自己以前的维修实例的总结,因为我的维修笔记找不到了,所以一些显示器的型号没具体给出可,个别给出的元件标号可能有所出入。
1. Acer54E电源灯正常,行不工作。行输出变压器附近的220P1KV电容(标号好像是C335)漏电。该电容系AFC电路中的分压电容,因厂家采用了超小体积瓷片电容,而这种小电容耐压不足,容易击穿。当该电容击穿漏电后,会损坏与之相连的TDA4858(标号好像是IC201),有时连CPU(标号IC850)也随之损坏。应对措施:更换体积较大的220P2KV高压瓷片电容。
2. Acer54E亮度不可调。与CPU配套的EEPROM(IC853)内容被冲乱。应对措施:用编程器重新写入正确的EEPROM内容。
3. Acer54E行管损坏更换后,电源灯闪。行二次电源升压电感(标号象是L305)烧毁短路。由于行管击穿后流过L305的电流极大,有时会烧坏L305。应对措施:更换L305或重缠它,最好串入一小阻值保险电阻,在行管击穿时熔断以保护L305不再损坏。
4. LG520si加电瞬间电源灯亮一下,随后不再亮。行输出(好像是T701)质量不好,内部短路。应对措施:更换行输出变压器。
5. Samsung/Comlpaq15寸故障现象同4相同,原因及处理也同4。
6. Aone PA448行不同步。因行输出变压器打火造成模式识别IC WT8043N204损坏。应对措施:更换行输出及WT8043,另外还要检查电源中B+转换开关管(好像是B649),从实践中看该管损坏率较高。当其损坏后有时会发生X射线保护,从而无光栅,也可能使行管击穿。应对措施:对普遍质量不佳的BSC6503行输出变压器换新,及已损坏的WT8043。
7. Aone PA448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过高。UC3842 7脚电源中的滤波电容容量缩减,而UC3842又是通过对该辅助电源的电压进行取样来实现反馈调整的。由于该电容位置靠近一发热较高的电阻,长期受烘烤,引发容量下降,UC3842取样异常。应对措施:更换为50V100UF105℃高质量电解电容,并焊在电路板背面以避免受到烘烤。当然该故障也是引发第6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8. QINGHONG14寸显示器电源灯不亮。该机开关变压器的焊接工艺不好,易开焊。应对措施:补焊。另外该机行电路的焊接工艺也不好,容易造成行管击穿。
9. EMC1428电源烧保险。电源中滤波电感短路,见过数次。对策:更换。
10. EMC1428电源烧保险,烧UC3842,烧Q501。与Q501 D-S脚并联的小电容击穿,此时一般Q501表面有烧黑的痕迹,该电容有中间部分炸裂的现象。对策:更换或拆除该电容。
11. EMC1428电源烧Q501。开关变压器次级的三极管Q503击穿的,造成Q501过流。对策:更换Q501。
12. EMC1428烧行管,更换行管时间不长又烧。行推动级电源退耦电容C614受退耦电阻R630烘烤容量缩减,造成给行管的激励波形变坏,行管行激励不足。对策:更换C614。
13. EMC1428使用日久图象拖尾。视放电路中的C239、C241、C248(1UF160V)电容因长时间处于高温中,容量缩减,对视频信号产生了高频衰减。对策:更换。当然其他显示器此类问题也较多。
14. 太一14寸刚开机时无图象,等一会才出现图象,或机内伴有吱吱声,并随着图象的出现消失,也有些干脆就无图象无叫声。6.3V灯丝电源滤波电容容量缩减并有漏电,造成CRT灯丝电压低,滤波不净。对策:更换高质量16V470UF105℃电容。
15. KTC15寸电源灯亮,行不起振。12V电源滤波电容质量不好,有漏电现象,12V偏低(一般仅7-8V)。对策:更换高质量16V470UF105℃电容。
16. 菲利普14A、15B、15A电源灯正常亮,但行偏转电路没工作。行二次电源开关管7623因焊接工艺问题开焊。对策:补焊。
17. 菲利普14A、15B、15A电源灯正常亮,但行偏转电路没工作。行激励级电源退耦电阻3605开路。对策:由于该电路设计似乎有缺陷,所以为了防止这一问题的再次发生可将3605的功率取大些。
18. 菲利普14A、15B、15A、105A、105MACRT座聚焦极打火。采用的行输出变压器质量不佳,聚焦电位器内部开路。对策:及时更换FBT,或采用外加分压盒来修复。因这种情况极易损坏CPU,不要多试。CPU损坏后则行电路不再工作,不再打火,此时CPU的时钟电路可能出现停振。
19. 菲利普14A、15B、15A电源不工作。该机型电源采用的自举型启动电路为UC3842供电,这一电路中电阻3136、3137功率偏小,易开路。对策:测量UC3842的7脚电压,当过低时要先检查3136、3137是否开路,如已开路更换之或干脆将这部分电路废除,改为普通RC启动电路,这样更简单更可靠。
20. 菲利普14A、15B、15A加电电源灯正常,有行偏转声,但无光栅。该机型的CRT灯丝电源是可控的,以利节能。可控开关管7159(BD330)损坏较多。对策:检查7159的B-C-E电压以判断其是否损坏,可用B649代用。
21. 菲利普105A、105MA OSD菜单无法使用,出现OSD菜单被锁的提示。用户误用了OSD菜单锁定功能。对策:将电源关掉,按住OSD开关,再将电源打开,直至屏幕上提示OSD解锁后松开手,即可使用。
22. 菲利普中期产品105A、105MA、107G等出现电源不工作、电源带负载能力弱等问题。这些机型都采用了PHILIPS Semiconductor生产的TEA1504电源PWM芯片,由于设计的问题,该芯片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性能变坏,引发了前面提到的问题。对策:更换TEA1504的后续版TEA1504A或最新版TEA1504AP。
23. 菲利普中期产品105A、105MA、107G等出现电源不工作。TEA1504第14脚OOB(开/关/burst模式信号输入)至滤波电容2105正极的两只4.7M电阻中有开路的。对策:更换。
24. 菲利普中期产品105A、105MA、107G连接主机无正常图像,提示无信号输入。由于此前可能连接的信号源(主机)输出了较高的电压至该显示器,造成H/V信号过压保护元件击穿损坏,导致行场信号缺少。对策:检查视放板上的稳压管6301、6302(5.6V)是否击穿,更换之。
25. 菲利普14A、15B、15A工作状态基本正常,但在安静的环境中能听到细小尖锐的高频叫声。是由于所采用的枕型校正变压器内部松动引发该问题的。对策:更换或重新浸漆。
26. 金长城17寸R/G/B三色中少一种或两种。这是由于生产时焊接工艺不好,视放功率IC的焊点经一段工作后因环境温度较高而开焊引起的。对策:拆下视放板屏蔽罩,对视放IC进行补焊,当然也要捎带看一下周围元件。
27. 大众14CP显示器屡烧行管,该机特点是上好后盖稍经振动拍打即烧行管。该机的STV7778行振荡电容(标号记不住了)引脚似乎氧化较重,出厂时易虚焊。上好后盖后其电路板受压,该焊点开路,行管工作状态突变,易击穿。对策:对STV7778旁边的行振荡电容进行补焊。
28. APPLE17寸显示器电源指示灯正常,无图像,无偏转工作声。该显示器在各部分电路的电源中采用了大量小阻值的保险电阻(1欧),经长期工作后这些电阻极易开路。对策:如果行管未坏,则重点检查这些电阻。以前北京修一次这类问题好象要600元钱。
29. 多种采用三星CRT的显示器图像暗淡、偏色、对比度不好。这是由于三星CRT管质量普遍不好,易老化,寿命短。开始我对自己的判断并不太确信,后来在国外网站上看到他们也是讲这是三星CRT本身的问题这才得以证实。对策:对于使用时间较长,型号教老的干脆放弃,型号较新的可以想法儿代换或激活,不要过多的在电路检查上耗费时间。
30. ADI19寸电源灯亮,无图像,无偏转声。检查可以发现行管击穿、行电源管(好像是IRF9630或是IRF630)、限流保护电阻(0.33欧?)损坏。更换后试机就听乓的一声响,这些东西又全坏了。这是由于行高压变压器内部损坏造成的。对策:除了更换前面提到的元件外,连行高压变压器也一并换掉。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数次。
  1.刚开机字符模糊,然后渐渐清楚,是正常现象吗?

  首先告诉大家,如果您的显示器也出现这个问题,那您可要为你的显示器准备“后事”了。因为这个情况是显示器老化的前兆。

  从原理上来说:显管内的阴极管电子枪必须加热之后才能打出电子束,可是当阴极管开始老化的时候,加热的过程变慢了,所以在刚开机的时候,没有达到标准温度的阴极管,无法射出足够的电子束,因此我们这时看见的画面会由于没有足够电子束轰击荧光屏而不清晰,而长时间使用之后,温度达到标准的要求,足量电子束轰击荧光粉使显示器变得清晰起来,这个情况一般发生在购买显示器多年之后,已经没有维修的必要了,您可以另行选购显示器。如果是新显示器出现这样的问题,说明该机已有老化征兆,有可能是翻新显像管,建议立刻退货。

  2.先清楚后模糊,为什么?

  从原理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聚焦电路,也有可能是散热不良造成的。首先是由于聚焦电路设计有问题,造成长时间使用之后无法保证其正常工作,造成图像模糊;其次呢,由于散热不良,造成行管太热,形成输出功率损耗,接着影响到高压的输出和加速级电压输出不够,从而影响到聚焦电路的正常工作。其实还是聚焦电路的问题。

  解决方法:打开显示器的后盖,里面有一个可以调整高压的旋钮。不过这种方案只是在短期内有效,长时间让显示器在调整高压的情况下工作会加速显示器的老化,时间长了仍然会产生聚焦不良的情况。如果这台显示器已经服役多年,可以让其发挥生命中最后的热量;但是,如果是新近购买的显示器,就一定要尽快更换。

  3.显示器缺色怎么办?

  由于显示器靠解码电路来分离色彩,出现缺色问题,基本故障确定在这个电路上,更换电路即可解决。不过一些隐性问题也可能造成缺色,这个就很不好区分和维修了,笔者的显示器就因为显示器信号线有问题导致缺色,导致修理过程异常复杂,并走了许多弯路。

  解决办法:由于缺色涉及到电路板的更换和维修,甚至只是更换部分电容电阻等元件,出现这样的问题应立刻到专业的显示器维修中心去测试,如果是新显示器,则应立刻更换。

网友:
能把自己的维修经验写下来的确精神可加!!谢谢分享!

网友:
好啊,给楼主学习了,楼主的经验这么丰富,应该从事维修多年了吧,以后要多多请教了

网友:
,应该从事维修多年了吧,以后要多多请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