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17(已修好)

楼主(2008-04-09):
一三星788DF17纯平显示器,开机有电源指示灯,可接上VGA信号线电源指示灯就不亮了!!!!
谢谢!!!!!!!!!!!
坏了一个二极管和一个场管!!!!!!

网友:
检查信号线。同步电路等。

网友:
信号线换了还是一样的,还有就是绿灯一直在闪烁!!!!!!!!!!

网友:
1.MCU供电不足.
2.测MCU行场信号端对地阻值.
3.更换晶体.
4.观察消磁继电器状态.
5.节能控制电路.
6.MCU损坏.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这个场管在什么地方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商业秘密,不可告人。。。。。。。。。。。。。。////////

网友: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788的机子,有三种故障,第一,最简单的就是保险管坏,换上就完事。第二,CS电路右下方,有个二极管坏,CS管《630》有一个环了,没换的话把那几个630DS脚连起来就OK。第三,高压包坏。

网友:
好简单的问题,遇到很多了,是校正电路故障引起保护

网友(2008-05-11):
是能连起来的,我以前老师讲过,而且也实践过了,

网友:
你的老师太厉害了。

你知道连起来后会出现什么现象嘛。

S校正电容过多,引起中间窄,两边宽。

网友:
我有一台788DF现在指示灯不亮,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2009-06-21):
楼主,我有跟你一个现象的788df,请问是哪几个零件坏了》?

网友(2009-09-12):
场块都不知道在哪的话,就报名远程班学吧,其实很简单,显示器主板上,在中间部位的,一个大一点的散热片上,装的就是场块

网友: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788的机子,有三种故障,第一,最简单的就是保险管坏,换上就完事。第二,CS电路右下方,有个二极管坏,CS管《630》有一个环了,没换的话把那几个630DS脚连起来就OK。第三,高压包坏。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630下面底板容易烧焦,224  250V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