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UPS

楼主(2008-04-09):
有台老的山特TWINGUARD500UPS,电池早就没有容量了,倒霉的事情前段时间发生了,我电动车被偷了,电池还在,考虑到有时候刷BIOS啊,做硬盘检测中途不能断电,所以决定对UPS进行改造:把电池组拆开,里面是三个12V的12AH的电池,并起来,就有12V,36AH了(电池有老化,大概有30AH以上的实际容量吧),用外接线接上电池,考虑到这样工作的时候机器可能会比原来发热量大,在里面电池的位置加了个电源风扇,原来的电瓶是12V7.2AH的,一台电脑大概用15分钟(我见过同型号的歪货,电池有的是4AH,而且质量很差,停电了机器慢点还来不及关机就OVER了),这样搞出来后,用一个多小时没什么问题
大家有旧UPS的多,汽车上淘汰的电瓶也好找,大家不妨试试

网友:
那你具体怎么改的,最好发几张图片来大家共同分享嘛

网友:
这个改装因为电瓶不一样UPS 也不同,发图片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了!
其实就是把UPS的老化的电瓶换成外置的了。 这有2点需要注意:第一,因为电瓶是和UPS电路没有隔离,所以要注意使用中不要接触裸露的电线,以免触电。第二,外接电瓶一般容量比内置的容量大了许多。当然大容量的电瓶比小的续流时间长,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充电电路要加一个限流电阻(阻值视电瓶的容量而定)以保护充电二极管不会过流损坏!~

网友(2008-05-13):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谢谢谢!

网友:
老电池坏掉,本人外加了一支100AH/12V电瓶,停电可用数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