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时间不走

楼主(2008-04-09):
一块昂达815ept的主板,断电之后系统时间停留在关机的那个时间上.比如说是2008年1月3号12点50关的机.下次开机之后发现时间还是这个时间.开机之后时间可以正常走运.但关机之后就不走了.电池有电,跳线也没有插错.请问有谁碰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电池供电线路上的问题,可能二极管坏或虚焊。

网友:
在看下那 32.768晶震有没起震,没有必须修出来,否则,时间不会走,CMOS也无法保存的

网友:
COMS可以保存,就是时间不走.

网友:
CMOS保存和时钟不是一路到底的,到南桥供电是分开的。

网友:
看下COM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或是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