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0BB盘坏道怎么解决?

楼主(2008-04-09):
在二手的地方收的WD 800BB 黑盘。用PC3000做了内格,后用MHDD扫了一下,大概在2.3G-2.5G左右 的时候有坏道,到那扫不过去,硬盘有吱吱的响声。PC3000对WD盘SF支持不好,到坏道那也卡住,自动停止。固件和轨道都没问题。现在没什么招了,哪位大侠给出个主意,现在只能把坏道单独分个区,我做从盘用呢。

网友:
不 知道 楼主到底准备把这一个硬盘如何使用,有坏道屏弊一下,修复一个不就行了,
楼主写的不是太明确,

网友:
我手里有PCI PC3000,但是这个盘目前的坏道,我做SF,到坏道那就退出SF了,只是问问还有什么办法把这坏道去掉。坏道是连续的,大概有几十万的LBA地址。

网友:
修wd盘无非下面这几招了:
pci所支持的盘,
跑脚本,
跑sf,
砍头,
格了sa,重倒所有sa的fw
对于sa模块做偏移的,还有砍段的,对于wd盘俺从来不干,(不是不懂怎样做)。直接把头剁了,如果是单头的盘,直接扔一边去

网友:
坏道太多了就可能没有使用价值啊。

如果当资料存放还是不错的。

网友(2009-08-25):
为什么对WD的盘从来不做.就扔一边去.不好修.还是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