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万用表高频探头[转]

楼主(2008-04-09):
普通万用表只能测量音频以下的信号电压。这里介绍的高频信号探头,采用倍压检波,将高频信号变为直流送到万用表直流档即可测量高频电压信号。拨动K可改变测量范围。
      该附加装置可配合万用表测量收音机、电视机、无线遥控等设备的高频振荡电压。探头外壳宜用金属材料。输出线采用屏蔽线,且不宜太长。

我这里再多说一句:
该装置是否可以测量晶振的电压有无,还没有试验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试。如果可以的话,在时钟这一块你可以不用示波器和频率计了

网友:
问下楼主 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研究的吗 能否发个实物图看下吗????还有你能加下我的QQ吗 (13382663)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问题 想请教您呢

网友:
自制万用表高频探头[转],[转]就是转帖的意思。我上面说了,没有试验过,需要你自己去试验的。

只有红色的字是我写的。

网友:
呵呵 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张老
这探头只能是检测高频信号的有无,最多也就是估测数值。但估测数值受信号源频率和表内阻的影响,只能是对特定的测试点的长期经验的估测。
另外该探头应该不可以直接测试晶振信号。因为他的交流阻抗太低。接上探头信号缘也就停振了

网友:
回环宇:
可以采取下面两个措施之一来解决。
1。后面加个射极跟随的高频三极管或高频场管;
2。或者也可以直接接电压测试档
还有.22uF的电容最好改成100pF,因为测量的频率比较高。
就提高了阻抗。

网友:
在维修中,例如32768晶振,如果有信号电压并且是稳定的,那就表示这一部分是正常的,反之就是不正常。即使用示波器或频率计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如果频率不对,实时钟走时就不对了。

网友:
好东东,自己造一个需要什么材料呢,估计要多少钱吖?

网友A:
有没有做示波器的X100的探头的呀?用X10要怎么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做示波器的X100的探头的呀?用X10要怎么改呀

买一根就24元,淘宝上有!

网友(2008-08-18):
有人试过了吗这个能测主板  晶振吗?